【话题】PLC接口模块NPN和PNP怎么区分?(20210113)

楼主(2021-01-12):
(无正文)

楼主:
PLC输入COM接+24v就是NPN,PLC-IN原理图上面的LED31就是NPN指示灯,另外一个就是就是PNP。
迷糊的是PLC-OUT,是跟PLC-in一样??

楼主:
没有人给指点一下吗

楼主:
输出com接24对应指示灯亮就是npn,还是以输出点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给指点一下吗
因为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所以无法说啊.
npn,pnp, 就看里外的三极管就行了. 把里面画出来或者看模块说明的电路图, 就很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输入COM接+24v就是NPN,PLC-IN原理图上面的LED31就是NPN指示灯,另外一个就是就是PNP。
迷糊的是PLC-OUT,是跟PLC-in一样??
按照你这个思路,输出端的COM公共端如果接负极就是NPN,如果接正极就是PNP

网友C:
首先看模块资料
看外电路-按楼上查线

网友D:
按照plc公共端是接24v 还是接0v
相对应的就是pnp 或者是np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张原理图,plc型号不知道,要做两块类似q系列的输入输出分线端子台。现在板子画好了就是不知道两个npn和pnp指示灯怎么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模块,老板要让做大型plc输入输出分线端子台。只有一张原理图,就是分线端子台上有每个点指示灯另外还有npn和pnp指示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入好懂就是输出不是很明白。她的输入要接24和0v,然后输出的每一个点都有指示灯另外有两个npn和pnp指示灯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类东西市面上有的,现在开发是不是有点晚了
深圳,上海的都用过,电子市场的也见过,网上的也查过
后来还是在客户哪儿见到的好使,虽然没市售好看,但使用活分,来者不拒应变很强,不怕选错连接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一张原理图,plc型号不知道,要做两块类似q系列的输入输出分线端子台。现在板子画好了就是不知道两个npn和pnp指示灯怎么区分
你画的图原理可能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里?

网友E:
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开关量端子都是PNP型的。

网友F:
三菱的,现在出的都可以接,但是一个模块上的必须相同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二极管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