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2):
朋友问我3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进一个2AD的BD板,有什么办法,我建议他其中两台通过继电器切换,一秒钟轮换刷新一次

这样有个问题,吸合一秒钟停一秒钟,一个小时就是1800次,一天是4 3200次,一年是1576 8000 次,我查了一下有些继电器的机械寿命是5千万次,不知道真正使用起来有这么耐用吗?这个电流很小,电气寿命应该可以忽略不计了吧。

网友A:
5000万次寿命只是传说;机械寿命与电气寿命不是一回事;
带负载能达到2~300W次的就算是好继电器了;

网友B:
实际用不了那么多次

网友C:
理想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D:
版主没听说有电子开关这个东西吗?

网友E:
终端继电器!
带负载能力可选择。

网友F:
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到时候你换继电器的钱,攒起来绝对够新增AD板的钱。

网友G:
继电器:我承受了我不该承受的痛苦

网友H:
用电子开关。

网友I:
电气寿命十几万次,几天就要换了

网友J:
我记得固态继电器没有机械寿命,只取决于电气老化时间,用固态不行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刚刚才想起来查了一些PLC的继电器寿命,300万次,70多天就不行了。

网友A:
能达到300W次的也是富士通、高泽见等进口品牌的,国产质量一般的有100W次就不错了;

网友K:
没那么可怕,关键在设计选型
了解欧姆龙的清楚C20,人家还在用,带的负载比AD重

像你现在的用法,继电器应该选信号继电器,负载又这样轻,基本就是考虑机械寿命了
只是要设计一个安装板
比如欧姆龙的G6S/G6E/G6A 机械寿命1亿次,电气指标10万次--你不会用到2A
以上是欧姆龙ecb事业部产品

即便用FA事业部,可以用G6B(实为ecb部门产品),它有配套导轨座,早期PLC使用的继电器
说到ecb(电子部门),如果对电子开关熟悉,使用电子开关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刚刚查了一下,信号继电器寿命是有1亿次的,但现在的问题是PLC上的继电器受不了,除非把PLC自带的继电器换成信号继电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信号继电器寿命是有1亿次的,但现在的问题是PLC上的继电器受不了,除非把PLC自带的继电器换成信号继电器
选晶体管输出呀

网友L:
问题:现在做设备不能做到那种高寿命高稳定性了!
否则你的厂家只是一个倒闭的下场——现在是劣币驱逐良币啊

网友M:
每秒一次的频率,线圈可能没问题,但里面的弹簧也会疲劳断裂,不知道啥时候就失控了,多买一个板也没多好多钱,何必麻烦

网友K:
还一个办法,弄块转换板,使用通讯方式

网友N:
实在不行换继电器啊,也不值得几个钱。话说,我这边好多这种奇葩设计

网友O:
PC817光偶作吧,比你继电器便宜又耐用.

网友A:
其实PLC后面加一个4AD的模块就可以解决了,除非用的FX1S或FX3SA;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一个办法,弄块转换板,使用通讯方式

现有的配置,信捷XC3的PLC继电器输出,XC-2AD2DA-BD,触摸屏TG465-XT,PLC自带的一个485要接上位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一个办法,弄块转换板,使用通讯方式

现有的配置,信捷XC3的PLC继电器输出,XC-2AD2DA-BD,触摸屏TG465-XT,PLC自带的一个485要接上位机
劝你换PLC或者加AD扩展,别想什么切换方案了,除非拆PLC改造输出

网友P:
我用继电器输出型驱动继电器再带单相电机进行正反转,开0.1秒,停0.2秒,my2n,两个月换一次

网友A:
加一个XC-E4AD-H模块就行了;

网友Q:
回复 楼主:
XC3不能扩展通讯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XC3不能扩展通讯模块吗?

要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法有很多,我那朋友主要是想省成本,如果继电器能达到这个效果是最经济的。

网友Q:
回复 楼主:
这些年只见过一次继电器频繁动作的,记得好像是5秒,是浙江一家纸厂QCS系统上用的,霍尼韦尔的现场人员也直嘀咕行不行,后来那套系统具体用的咋样没了解,应该是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XC3不能扩展通讯模块吗?

要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法有很多,我那朋友主要是想省成本,如果继电器能达到这个效果是最经济的。
把2个输出继电器拆了,
换AQY210系列,EH尾封装1元左右/个。

网友K:
既然是朋友,最好与他讲清楚,现在PLC里的继电器恐怕没那么抗造了
如果plc里有二个输出点供你使用,陈本是最低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XC3不能扩展通讯模块吗?

要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法有很多,我那朋友主要是想省成本,如果继电器能达到这个效果是最经济的。
用继电器实现问题多多,还不如不用,治标不治本。
1、你这是通讯类型的继电器,不是控制类型的继电器,不抗造是正常的,继电器厂家还会反过来责怪你选型不对。
2、所有网友均提及了用无触点的半导体电子开关实现,这也是伪命题。因为你切的是通讯数据线路,如果用电子开关,只能是0和1实现两种状态,怎么用?

网友Q:
两个继电器切换,不被选中的那个变频器模拟量信号怎么处理,保持上一次有效数据还是咋弄,用于控制会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两个继电器切换,不被选中的那个变频器模拟量信号怎么处理,保持上一次有效数据还是咋弄,用于控制会不会有问题啊?

保持上一次的有效数据,这个仅仅只是做显示用,不用于控制。如果用于控制就要看工艺要求了,假设需要实时性高的话,停一秒的时间那就不行的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Q:
两个继电器切换,不被选中的那个变频器模拟量信号怎么处理,保持上一次有效数据还是咋弄,用于控制会不会有问题啊?
问题提出的很好
这要楼主确认是PLC控制变频器,还是采集变频器数据?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XC3不能扩展通讯模块吗?

要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法有很多,我那朋友主要是想省成本,如果继电器能达到这个效果是最经济的。
用继电器实现问题多多,还不如不用,治标不治本。
1、你这是通讯类型的继电器,不是控制类型的继电器,不抗造是正常的,继电器厂家还会反过来责怪你选型不对。
2、所有网友均提及了用无触点的半导体电子开关实现,这也是伪命题。因为你切的是通讯数据线路,如果用电子开关,只能是0和1实现两种状态,怎么用?
楼主目前的要求使用通讯继电器不抗造?说说理由
使用电子开关是伪命题?楼主切换的是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信号,一路不够用二路嘛

温度巡检早在几十年前就做过,切换继电器用的G6B-4,也是为了节约成本。
既然只是显示用,转换时间隔能否放宽到10s,20s,甚至30s?
关键恐怕还在PLC里的继电器,感觉现在PLC里用到继电器大不如从前。
改造PLC继电器为固态不失为好办法---电梯改造时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