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手这个电柜,实在不知道咋调试

楼主(2021-01-12):
如题,刚接手一台设备,打开设备电柜一看就懵了,这两个是啥?有啥作用?用途是干啥的?麻烦各位大佬解答下,指教一下小白

网友A:
如果第一张图蓝白色那个都不知道是什么,说明楼主确实不适合担任该设备的调试工作,绿色那个与通讯有关估计就更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第一张图蓝白色那个都不知道是什么,说明楼主确实不适合担任该设备的调试工作,绿色那个与通讯有关估计就更难了。
能否解答下?不懂都可以学的,不是谁天生就会的!

网友B:
楼主也不是才接触电气,怎么开关电源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不是才接触电气,怎么开关电源都看不出来?
想请问黄色那个

网友C:
带天线,带网口,带串口,然后灯里有AB ,盲猜是无线通讯传输模块,哈哈哈哈

网友A:
把那么明显的开关电源图片也发上来,难免会让他人产生误解。

网友B:
黄色的只能盲猜是通讯转换加无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么明显的开关电源图片也发上来,难免会让他人产生误解。
抱歉!想请教下黄色那个是什么?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么明显的开关电源图片也发上来,难免会让他人产生误解。
抱歉!想请教下黄色那个是什么?可以指导一下吗
黄色那个应该是网关模块,以后问这样的问题,最好把品牌、型号拍出来。

网友E:
开关电源那个  勉强还能看到铭牌  这个下面这个黄色的 就只能猜了

网友F:
黄色要是网关模块的话,红蓝线接的什么电?交流电压呀。你看下,那个485的插头多少针的!

网友F:
antenna是一个圆圆的天线接口,天线接口是无线设备的一个接口端,无线设备本身的天线都有一定距离的限制,当超出这个限制的距离,就要通过这些外接天线来增强无线信号,达到延伸传输距离的目的。

这是个无线设备?

网友G:
没有图纸吗?

网友H:
第一个铭牌说明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一个猜是无线通信模块

网友I:
调试设备没图纸吗?再一个开关电源不认识的话,这个活确实有难度。

网友J:
有gsm功能,应该是把can通讯转换成信息发出去。有侧面名牌会更好些

网友K:
难道楼主调试前不用看看图纸,检查一下线路和元件安装,这些在图纸上都会有标作用和功能(不排除部分OEM商家不做)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首先我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解答。对于说楼主不看图纸,不是不看,这个设备有点特殊,我们属于第三方公司检修该台设备,甲方做好设备发给乙方客户用,但是过了好些年乙方觉得坏了才让我们第三方拉回来检修,这才是最头疼的地方

网友L:
你得知道这设备工作原理或者你这电气原理图也行,要不然只能瞎猜

网友M:
黄色的是远程程序调试用的,当有纠纷时,直接把PLC程序给锁掉,不让你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黄色的是远程程序调试用的,当有纠纷时,直接把PLC程序给锁掉,不让你开机.
您的意思是类似于PLC密码一样,当有纠纷或者其他因素就远程锁PLC??请问该硬件的有说明书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首先我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解答。对于说楼主不看图纸,不是不看,这个设备有点特殊,我们属于第三方公司检修该台设备,甲方做好设备发给乙方客户用,但是过了好些年乙方觉得坏了才让我们第三方拉回来检修,这才是最头疼的地方
这个设备甲方应该可以远程监控,也可以编程,甚至可以删除PLC程序,如果有故障,告诉甲方编程人员,进程序监控一下可以查出毛病,如果给你们第三方维修的话,只有破解PLC程序,监控程序运行情况,找出故障原因,另外拆除远程模块,防止甲方随时修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首先我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解答。对于说楼主不看图纸,不是不看,这个设备有点特殊,我们属于第三方公司检修该台设备,甲方做好设备发给乙方客户用,但是过了好些年乙方觉得坏了才让我们第三方拉回来检修,这才是最头疼的地方
这个设备甲方应该可以远程监控,也可以编程,甚至可以删除PLC程序,如果有故障,告诉甲方编程人员,进程序监控一下可以查出毛病,如果给你们第三方维修的话,只有破解PLC程序,监控程序运行情况,找出故障原因,另外拆除远程模块,防止甲方随时修改程序。
您好,请问单从这个黄色接口看出来的吗?请问根据是什么呢?

网友O:
这个电话问问甲方,配合下

网友P:
这种东西 不明白还是尽量不去调试维修了。给自己增加麻烦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黄色是是一个通讯模块肯定没错,因为上面有天线接口,接口上有英文。
下面那个9针串口应该连着PLC,问一下老板,有无外部需要通讯的无线传感器,没有的话就是我猜的那样了。

楼主:
感谢各位,已调试成功了,摸索了两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