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2):
产品在1.8米宽的塑料网链上要停止等料码垛。

等料时塑料网链与产品相对运动,摩擦产生了静电。

产品要抽检,空气潮湿不会有触电感觉,

现在天气干燥,触碰产品就会被电,都不敢干活了。

哪位处理过这个问题,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除静电离子风棒,了解一下

网友B:
最省事儿就是换一个除静电网带,网袋供应商有这种带,不想花钱就用金属的导向,或者铜线接地,另一端与能与物料接触一下

网友C:
2楼正解,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D:
如果你的产品对湿度没特别要求的话,买个工业用的雾化机,不停的喷雾,增加环境湿度才能比较好的消除静电,接地做的再好也只能去掉一小部分静电,或者你的输送带换成钢网带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塑料行业生产线静电比你那大好多的,最有效果的是增加环境湿度

网友E:
品检带皮手套,还怕个毛静电。

网友F:
产品要抽检,空气潮湿不会有触电感觉,
这个是重点,加湿也可以出静电的。

网友G:
装个除静电离子扇

网友B:
除电粒子,我试过,效果不佳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