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2):
Eplan对于大型设备走线还是不能体验,总要做组装sop,SOLIDWORKS Electrical 好像可以2D和3D布线结合,有人会用没,有用过的发个入门教程PDF看看

网友A:
我EPLAN也就只会画个简单电路图,别的功能更是不会用。。

网友B:
上海MUJIANG 之前有视频,看了一些,一脸懵逼,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还是用EPLAN画画简单的好用,

网友C:
PRO/E的布线就有,估计区别不大。
对外出订端子线的,真不错。

网友C:
布线是在组装状态下进行的,
所以,不想学会该软件(起码会做3D零件及组装),
只想用布线模块的;
可能还是算了吧。

网友D:
画个接线图而以,需要搞这么复杂吗?装个CAD,网上下载个模版,来活了就拿来修修改改,复制粘贴就好了,效率还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标可以,如果要做成标准化,带有线束标签,线束长度,像组装汽车一样每一个接线都有标准,EPLAN有点困难,SW有3D布线,EPLAN只能画3D布局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标可以,如果要做成标准化,带有线束标签,线束长度,像组装汽车一样每一个接线都有标准,EPLAN有点困难,SW有3D布线,EPLAN只能画3D布局图

我一直只用3d手动布线,用的不多,没兴趣深入。

今天重新了解SOLIDWORKS和PRO/E应都有自动布3d线功能。
可惜也都找不到相关视频,
估计,玩熟后回不去手动布线。
就象平面布线软件玩熟自动布线,再回不去手动布线一样。

网友E:
EPLAN做3D布线的部分叫Eplan Pro Panel 需要单独下载,下载以后可以和Eplan互相调用,可以计算线长、导出数据到自动端子机,不过支持的型号就几个大牌,具体的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