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2):
我们所用的变频器是SEW的,这台已经使用5年了,负载电机是15KW的,今天变频器报行走位置错误,无法复位,就断电重启了一下,结果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啥都没动,就断电重启了一下,就炸了,打开发现是IGBT模块炸了,恳请各位师傅帮忙说一下,一般什么原因才会导致变频器突然炸机把

网友A:
SEW品牌单位电柜里有几台,感觉没有楼主遇到的这么娇贵,如果是断电后间隔几秒就送电,有可能是放电未完全,又马上充电导致的,具体不详,期待网友解答。

网友B:
变频报故障后无法复位,肯定是存在硬件的故障,你这个是送电后炸鸡的,估计应该是电源炸

网友C:
单纯的变频器还是一个系统?单纯的变频器就是里面有异物。

网友D:
断电不彻底,也遇到过类似的。
整个电柜断电时间短,导致有的低压电路板,特别是带程序类的电脑版还没完全断电然后又马上上电的,导致了程序紊乱。
有开关电源的一定要等一下再上电。
西门子S120系统上有的都是600v转24v还带ups功能,都是断电要1分钟以上再重新上电的

网友E:
这个情况还真没注意过,不过我一般都是断电几分钟后才上电。可能运气好吧。

网友F:
变频器的功率模块会炸,一般都是因为温度高导致的过热。加上热保护没有起作用导致的炸。电机负载重导致发热严重吧?。这个要根据现场的故障状态来查找问题的原因。

网友G(2021-02-21):
IGBT我有做,欢迎前来交流。

网友G:
IGBT我有做,欢迎前来交流探讨。

网友H:
实际上,市场上的变频器,现在都是杀价格,
变频器有设计寿命的,以台达B系列为例,无故障设计寿命以前的是5周年《指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际使用时,如果不是24小时连续工作,可以使用8年左右。8年以后,故障率出现了
而国产的,大家为了杀价格,已经无底线的偷工减料,一般的无故障设计寿命,只有1~2周年,1~2年以后,故障率马上出现了,
用了5年坏了,你要感到幸运

网友I:
有可能是断电时间还不够就上电导致电容母线电压升高炸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