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各位大佬, 海利普变频器1.5KW 380V停产了,也买不到了,因为这个这款变频器里面有个12V输出给PLC用,问一下有没有可以找代替,别的牌子也行。

网友A:
多功能输出端子DRV  UPF?

网友B:
这个品牌的变频器在一些培训机构看到过,那个12v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工作在24v也是没问题的,很多品牌变频器都有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果用在一般场合,用继电器触点替代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告诉我一简单一点的吗~用什么牌子的代替,质量要好的~或者加那一种继电器。本人不太懂变频器

网友B:
国产就很多如汇川,英威腾,森兰,根据自己的输入输出要求上他们网站找对应的吧,你的变频器外围IO如何控制都没图,别人很难给你选型或改接。

网友C:
估计你的设计原来是变频器给PLC提供一个转速到达之类的信号吧,满足这样功能的很多啊

网友D:
买一块主板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