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转换

楼主(2021-01-13):
各位大佬    西门子200  热电偶量程未知     热电偶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   0-300的测量范围    串接一个550欧姆的电阻转成电压信号(没有500欧姆电阻) 要转换成温度值 怎么转换   主要想了解过程

网友A:
找几个温度 电压试试看

网友B:
先放冰水混合里看电压,再放开水里煮一会儿看电压,基本线性就出来了。。。

网友C:
要求精度高的话,又没有标定仪器,二楼确实好办法

网友D:
200没有4-20ma量程?
0-20ma有吧
找一个标准温度计,与热电偶同测某物质,记录数据
再将物质升温/降温,记录数据
计算斜率,标定量程

网友E:
建议550欧姆电阻换250欧姆的.有些变送器带不动500欧姆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公式可以套吗?

网友F:
公式一般是y=kx+b

网友G:
一般热电偶都有一个国家标准的毫伏值对应温度的表,比如,100度对应多少毫伏,200度对应多少毫伏...。你用毫伏计根据表的对应毫伏值输入变送器输入端,就可校准变送器输出端的电压值,并检验它(变送器)的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