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客户的一台加工中心采用的是发那科11M系统的加工中心,在开机工作时先发出SV023故障代码随后发出SV009故障报警代码。

查看发那科11M伺服器维修说明表示SV023报警代码的含义是伺服驱动系统过载,而SV009报警代码的的含义是在移动过程中,位置跟随误差超差。在这两个伺服器维修故障报警时,如伺服驱动器出现SV023报警,是必然会引起驱动器的停止,从而产生SV009报警。因此,伺服驱动系统过载才是发那科伺服器维修的主要故障。

根据发那科伺服器维修说明书中介绍出现SV023故障报警代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动机负载太大。

2)速度控制单元上的热继电器动作。

3)伺服变压器热敏开关动作。

4)驱动器再生反馈的能量过大。

5)速度控制单元的设定错误或调整不当。

根据上述的故障原因,可以采用如下伺服器维修方法进行检查:

1)电动机负载太大:可在机床运行时,通过测定电动机电流,判断它是否超过额定值。

2)速度控制单元上的热继电器动作:可以通过检查热继电器的电流设定值是否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并观察热继电器是否动作进行判定。

3)伺服变压器热敏开关动作:可以通过触摸变压器表面温度进行判断。如变压器表面温度低于60oC时,热敏开关动作,则说明此开关不良;否则,属于变压器过热。

4)再生反馈的能量过大:可以检查电动机的加、减频率是否过高:垂直轴的平衡是否合适等。

5)速度控制单元的设定错误或调整不当:可以通过检查设定端、信号动态波形等进行确认。

通过以上的检测分析,加工机床空运时的电机电流,发现电流值已经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遂将伺服电动机拆下后,在伺服电机不通电的情况下,使用手转东电机轴,结果发现电机的主轴的转动非常困难。因为该伺服电机不带制动器,因此,判定发那科伺服器维修此种故障的是电机存在问题,经进一步检查发现,电机主轴轴承损坏,将轴承更换后,再次手转电机轴,十分顺畅。电机安装上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A:
编码器回零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