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施耐德变频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更换配件等。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中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解析

(1) OC报警

键盘面板液晶显示:加减速恒速时过流。

短时间大电流,电流检测电路一般从动板OC警报是一个问题,模块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冲击(破坏),也可以继续一个复位后发生,原因基本上以下几种情况:马达电缆太长,电缆选择结果输出阈值泄漏电流或输出电缆连接器和电缆是松散的,电弧放电引起的负载电流增加时效果的损害。

小容量(7.5G11以下)的24V风扇电源在短路时也会导致OC3报警。此时,主板上的24V风扇电源会损坏,主板的其他功能正常。如果"1,OC2"报警并不能在"OC3"报警的显示上复位或通电,则主板可能有问题;如果"OC3"报警一旦按下运行键,就会断开驱动板。

(2) O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变频器过载。

当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通过三种方法解决:一是修改“扭矩增大”、“加减速时间”、“节能运行”等参数设置;二是用卡式表测量变频器输出是否真的过大;三是用示波器观察主板左上角检测点的输出,判断主板是否损坏。

(3) OU1报警

键盘面板液晶显示:加速过电压。

当普通变频器出现“OU”报警时,首先要考虑电缆是否太长,绝缘是否老化,直流中间环节的电解电容是否受损,以及电动机的在线自整定是否可考虑大惯性负载。此外,在启动时,用万用表测量中间直流环节电压。如果测量仪器的显示电压与操作面板LCD的显示电压不同,则主板的检测电路将出现故障,需要更换主板。当直流母线电压大于780 VDC时,变换器发出OU报警;低于350 VDC时,变换器发出欠压LU报警。

(4) 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下电压。

如果设备经常出现“lu欠压”报警,可以考虑对变频器参数进行初始化(h03设为1确认),然后增加变频器的载频(参数f26)。如果e9设备的lu欠压警报未能重置,则(电源)驱动板存在问题。

(5) EF报警

键盘面板液晶显示器:接地短路故障。

G/P9系列变频器在发生此报警时可能是主板或霍尔元件故障。

(6) Er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存储器异常。

关于G/P9系列变频器“ER1不复位”故障的排除:取出前CD短路芯片,通电,按住复位键关机,直到LED电源指示灯熄灭后松开,再通电,看“ER1不复位”故障是否消除。如果用这种方法不能删除,说明内部代码已经丢失,只能更换主板。

(7) Er7报警

键盘面板液晶显示器:自调差。

在G/P11系列变频器中出现此故障报警时,通常充电电阻损坏(小容量变频器)。此外,检查内部接触器是否吸收(上述大容量变频器,30G11,并在转换器进行输出时报警),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否处于良好的接触状态;如果内部接触器不吸收,则首先检查驱动板上的1A安全管是否损坏。驱动板也可能有问题-检查发送到主板的两个核心信号是否正常。

(8) Er2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通信异常面板。

(9)oh1过热报警

键盘面板液晶显示:散热器过热。

OH1和OH3实质相同的信号,随机测试的CPU,OH1(检测基部)和OH3(主板检测部),其与所述模拟信号系列,然后送到CPU,随机分组失败任一项的方法,其中所述CPU 。事件“OH1”报警,首先检查环境温度过高时,冷却风扇工作是否正常,接着通过检查堵塞翅片(纺织和其中这种报警发生食品加工)。

在恒压供水和模拟量定时情况下,使用800Ω电位器时容易发生此故障;给定的电位器容量不能太小,不能小于1KΩ;电位器的活动端接错时也会发生此报警。如果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的220伏风机不转,肯定会出现过热报警。此时,检查电源板上的保险丝FUS2(600V,2A)是否损坏。
当有“oh3”报警时,驱动板上的小电容一般会因为过热而失效,而失效的结果(症状)则是逆变器不平衡的三相输出。因此,当逆变器出现“oh1”或“oh3”时,可以先检查逆变器的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对于OH过热报警,也存在主板或电子温度计失效的可能性。G/P11系列变频器电子温度计是模拟信号,G/P9系列变频器电子温度计是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