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公司有使用到欧姆龙的色标传感器,但是没这方面的资料,想求一份这方面的示教资料。谢谢大家。
忘记写型号了E3MZ-v61

楼主:
没有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你要先说出使用的型号呀

如果是数字光纤的那种就很简单
将样板放在被检出,按一下按钮
拿开样板,再按一下按钮

网友B:
型号啊!omron官网没有吗?

楼主:
官网找过了,没有

网友C:
来个图片,正常可以长按set键做颜色识别,样件放上去按一下设置,拿走再按一下设置!

楼主:
好的了解了谢谢。那还是相当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