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求个三晶SJ8000变频器主板,如图外形。价格好商量
用户老掉牙的三晶8000变频器散热不好常打开盖子用,电源板溅水炸了。当地有个维修的把电源板拆回去修好安装的时候正负500V电源接反后再次更严重炸毁,维修的人走后没有再去。用户找到我维修,电源修好后现在显示运行都正常,带电机测试也正常,就是存在以下问题:
上电电机会有异响,后又正常
驱动电压上桥停止时均为15V左右,下桥-7V左右,运行时均为3.2~3.4V 停止时上桥全部导通
示波器观察波形上桥15V有2KHz很窄的负电压 下桥有2KHz的很窄的15V正电压 ,变频器并没有运行,处于停止状态,并非现在变频器的0Hz运行
检查参数有启动直流制动功能,直流制动电压3%调节0%后U相和W相上桥窄脉冲负压依旧存在,V相上桥一直处于15V,三相下桥已经没有正压脉冲
不过依旧还存在上电电机异响
驱动板三路都没有问题 电源板除了一片74HC245脉冲整形驱动外加一片ULN2003放大外没有驱动其他问题

朋友谁手里有这种主板转让给我 或者有好的解决办法 定重谢

楼主:
在电源板测量的CPU驱动脉冲  不是驱动板
上桥占空比很大   下桥占空比很小 这时变频器没有运行

网友A(2022-07-16):
回复 楼主:
修复没?主板,我好像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修了,变频器太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