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4个M218  PLC ,其中一个为主站,其余三个为从站,采用IOScanner主从通讯。
主从站程序下载后,主站程序上显示3个三角形,显示未运行。
使用调试助手检测主站和从站的发送和接受,都是正常的。
采用手拉手的接线方式,将四个PLC的D1和D0接线。
附件为主从站程序。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重新接线,重新上电就好了,暂时还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一般的简单应用I/O scanner 还是挺好用的,比modbus manager方便。

网友B:
M218好像不支持断线恢复,最好加入通信诊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加入了,出现通讯中断,检测到之后,自动复位通讯,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自己动手解决的速度真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