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 自由口通讯接受标志问题

楼主(2021-01-13):
请教一下,自由口通讯,发生完数据后一直复位不了怎么回事
接受完成后不是应该有1到0产生一个下降沿吗?
串口软件显示数据是正确的

楼主:
硬件版本4.4 软件版本4.2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监控的时候看到了下降沿?
把这句放到前面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
怎么解决的, 来个完美结帖, 岂不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