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一上电都报故障NLP,查看面板监控测量不到电网电压,不知道驱动板哪里坏了?哪个是检测电网电压的芯片?有大神知道吗?望指教。

网友A:
NLP好像是缺相

楼主:
面板显示无法测量电网电压

网友B:
施耐德报NLP是无主电源故障,这种故障很多都是PA和PO没有短接造成,可以先量下直流电压正常不正常,如果不正常里面有可能线有问题。

网友C:
该故障为主回路无法供电,检查一下直流母线是否正常。

楼主:
修电路板直接通DC530v,检测不到电网电压

网友D(2022-07-04):
楼主最后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