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GM的启动机制

楼主(2021-01-13):
用m1上升沿控制10GM执行程序,若M1接通一次10GM开始执行程序还未执行完,M1又接通10GM会不会又重新从头执行该程序。还是说10GM要把该程序执行完之后才再次接收启动命令?

网友A:
电气信号不都是列队传输的么?第一组信号传输进去以后,肯定要处理完毕,才会接收第二组信号来处理。就像阶梯图一样,逐行扫描,而不是跳行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