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4):
会不会和步进电机同相短接堵转一样? 就是不上电,用手转动电机的轴。

网友A:
断电情况下,伺服电机短不短接转起来也比较重,内有强磁

网友B:
一般伺服都有动态刹车,就是断电情况下,用手空转都会有阻力。可以通过参数关闭动态刹车后就能顺畅空转。下面是台达B3伺服动态刹车参数。

网友C:
发电机,短路用手转动很重.至于多重,看电机功率.功率越大,越重.

网友D:
把电机的输入短路,然后由外力驱动电机轴,转不起来,是对的。因为伺服电机基本都是永磁同步电机,只要电机有磁场,外力旋转切割磁力线,根据楞次定律就会有电流,而电流有通路,就会产生制动力矩。

网友E: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是永磁转子,锭子线圈短接就很转动了,记得第一次用步进时,用手一转转不动还以为电机坏了,后来问了供应商才知道

网友F:
把伺服电机插上伺服驱动器,不通电的情况下,转起来比不插伺服更费劲,

所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