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4):
SEW的变频器,负载电机是15KW的。

网友A:
可能要烧东西的,比如整流器,
空开会跳闸。

网友B:
制动管不工作就没事,一工作,估计制动管,整流桥要坏

网友C:
烧坏开路有,短路的比较少见

网友D:
变频器制动单元会烧。

网友E:
刹车电阻短路状况是非常少见哦,如果真是短路了,运气不好的话,你的刹车功率模块基本击穿,见过安川变频刹车单元失控的,刹车电阻烧到整个都红了,把控制线都热化了,还好没出火灾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