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3U和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P通讯连不上怎么设置

楼主(2021-01-14):
我刚接触触摸屏请教各位前辈三菱PLC3U和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P通讯连不上怎么设置,三菱用WORKS2触摸屏用EB8000,万分感谢!

网友A:
连线对了?
通讯参数怎么设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线是买的专用线,安照设置去设了

网友B:
先确认好线是对的;

网友C:
通信参数设置对了吗?

网友D:
首先声明,这个我不懂没玩过,但是怎么PLC设置的站号不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置了一样的站号也不行

网友A:
连线正确了 通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接口类型不要选RS232,除非你加了FX3U-232BD板来与屏通讯;
用自带编程口的话选RS485(4W);
接线按以下方式: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232BD,请参照下图

网友E:
如果是编程口的话,请参照下图

网友F:
线没问题的话,参数选485 2W/4W 应该能连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