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工业最流行的PLC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1-01-14):
现在工业最流行的PLC型号是什么?编程用那个软件?

网友A:
哪个品牌的 小型机?

网友B:
西门子,三菱,信捷,台达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1200 三菱3U 施耐德221,这几款是不是最受欢迎的!

网友C:
哪有什么最流行,你接触的什么环境就是最流行,换个环境就不是了

网友D:
赞同楼上,都挺好的

网友E:
根据论坛求问帖子,三菱和西门子的最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西门子1200 三菱3U 施耐德221,这几款是不是最受欢迎的!
没有啥流行不流行,只有市场占有率。
销量最牛逼的只有两个系列,FX2N系列和S7-200系列,可惜都全部停产了,你要怀旧就去淘2手吧。不过建议用它的新款替代品,就是FX5U系列和S7-1200系列。

网友G:
编程软件除了几家用Codesys的,基本都是各家用各家的。
如果考虑选型,根据自己的熟悉程度,产品价格和技术要求选;如果是想选一种来学习,西门子的和三菱的网上资料比较多,案例好找,GE、AB和施耐德PLC资料相对少,“不花钱软件”解决起来也是麻烦一点,国产的一般能找到三菱或西门子编程软件的影子,官方资料有的能提供到具体解决方案程度。

网友H:
这几年松下FP-XH这个系列用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基本很少有人用松下的,这几年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