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逻辑控制

楼主(2021-01-14):
施耐德71变频器,变频器默认R2是控制抱闸打开,现在我想用R1,为何改不了。有好办法没?恢复工厂设置,默认也是R2.

网友A:
参照ATV71手册,R2增加的功能限定与R1是有严格区分的,而你说的抱闸控制这块正属于R2增加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ATV71手册,R2增加的功能限定与R1是有严格区分的,而你说的抱闸控制这块正属于R2增加的功能。
现在是R2逻辑功能正常输出,但这个点坏了。我不想换变频器,想用R1 替,能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ATV71手册,R2增加的功能限定与R1是有严格区分的,而你说的抱闸控制这块正属于R2增加的功能。
现在是R2逻辑功能正常输出,但这个点坏了。我不想换变频器,想用R1 替,能实现吗?
增加VW3A3201选项卡扩展R3,R4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A:
建议打400-810-1315咨询下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B:
这个应该供应商那里可以给出反馈,应该会有拓展功能的!

网友C:
这个就是直接控制220V造成的恶果吧!
我都是加DC24V继电器再做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那个是无源的开点。正如你所说。加个继电器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