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4):
哪位大神有威纶的IO监控表呢
威纶第一次弄,宏不熟悉半天只弄了输入地址自动显示对应注释,指示灯和翻页都还没弄,
第一次用威纶还不熟悉宏,大神们有这个IO表吗,学习一下。
hxyeer@163.com

网友A:
威纶的IO监控表

能否说具体一点

网友B:
估计你是想做个画面监控PLC的IO状态吧,做好软元件对应显示就可以

楼主:
像这样的,这俩天我自己研究的,威纶通的IO监控,
启发是三菱有一个这样的IO监控,就是做一页,其他都是运算偏移的,只要导入IO注释即可。
威纶实现的话和三菱不一样,需要用宏实现,把plc状态读过来。注释的话用string字符串表也需要宏对应。
花了1天才研究明白,主要第一次弄威纶的,像这个做好,下次只要导入Excel就好了。但是威纶IP IQ好像没有string,IE有所以是IE做的。
哪位大神知道还有那些威纶有strin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也可以用指示灯来做,不要显示图片,注释写在每个地址的标签里面,至于能不能直接导入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昆仑通态有这个嘛,每次自己写I/O表很费时间

网友D:
楼主有样例程序吗?想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工控人家园有我的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95188.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昆仑通泰不知道,以我了解到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