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源热泵上电十几秒就报故障

楼主(2021-01-14):
有谁玩过这块板,地源热泵控制板,上电报相序保护,故障灯亮。

网友A:
首先确定相序是否正常,你这个是外置相序保护,可以短接来判断。

网友B:
相许保护了,就肯定不能启动,电源换相再看,前提先要确认你的相序保护器是正常的

网友C:
也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先找个板试下

楼主:
拆除了所有外置元器件还是报故障

网友D:
换个控制板吧,估计是板子出问题了!

楼主(2021-06-20):
板子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我玩过,先调下相序看有没有问题,最好不要短接,保护压缩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