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4):
以前用H2U的PLC   都是在EBPRO里面选择FX2N  用三菱FX系列和威纶的通信线就可以   连接422那个圆口
这次换了H3U的PLC   试过了用圆口   不管选择FX2N还是FX3U  都是连接不上触摸屏   只能用485吗  有大佬连接过吗

网友A:
可以直接选择H3U为什么要选择三菱的。
屏设置是485,PLC是422。
看看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选择H3U为什么要选择三菱的。
屏设置是485,PLC是422。
看看手册吧。

我也找不到呢,没看到H3U

网友B:
刚刚没有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哥
改完型号和波特率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