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语言的趋势

楼主(2021-01-15):
近年来有部分设备商给我们公司做的设备用的是ST语言,维修人员没有一个人懂的,领导要求大家自学。

我在想,有没有全员自学的必要,ST语言今后的趋势会是越来越普遍吗?

网友A:
会的,但是电工还是不要学了,今后的ST语言会增加越来越的面对对象编程的特性,所以一般电工是无法学的好的,同样梯形图也能完成相同的功能,电工只要知道梯形图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可以了,看看日本人编程,几乎都是梯形图。

网友B:
如果你准备跳到更高级,或接受复杂控制,最好学会
就是混碗饭,梯形图也够

网友C:
没有趋势,和面向的用户群体有直接关系。不要想的太高大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不会就多看看手册。

网友D:
ST可能是一种变向的保密方式吧,就是不能让别人看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可能是一种变向的保密方式吧,就是不能让别人看明白

何来保密说法?
个人习惯罢了,我个人就是看文本方式比梯形图方式觉得更舒服。

不过写时ST与我个人常用的C打架,干脆不用,用梯形图。
读就没这问题。

网友F:
有些人员认为用语言就是高端编程人员——让人家保留最后的一点高端感觉好吗!
至于个人,要么梯形图,要么干脆C(信捷有时候我就是梯形图+C混合编程,例如有些逻辑梯形图没法处理而C很简单达成)

网友G:
作为电工的我,ST还是算了吧,变量命名都有问题.

ST唯一让我觉得爽的是计算

当然,看别人的一般琢磨下都看得懂,有些东西梯形图表达出来很麻烦,三菱GX WORKS2 内嵌ST也很爽啊

贴一个欧姆龙ST写的产量统计,每小时占用一个字,统计每天每个时间段的产量,每天合计,
完全靠瞎蒙的,写出来用着还好,一看变量命名就知道纯电工编出来的

网友H:
还是C用着爽,真正牵扯到计算这块,或者复杂的逻辑功能,用C或者用ST可能几行就能搞定了,但是用梯形图可能要好长一段,再就是加密这块,用C或者ST要方便太多了,例如,如果想做一个串口的加密通讯,用标准的MODBUS基本无法实现的,因为通讯格式是固化死的,如果用C或者ST的话,可以玩出N种花样来。

网友I:
个人觉得还是混合好,像三菱GX WORKS的内嵌ST,信捷的C,计算复杂的用语言,逻辑的用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