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5):
公司的三菱PLC与佳乐变频器通讯问题时有时无,有的时候能通讯上,有的时候又不行(在威纶通触摸屏上改频率参数,有的时候能成功改好,大部分时候不行,只能跑去变频器的控制面板那调),与没用屏蔽线和终端电阻有关吗?

网友A:
你可以改成屏蔽线加上终端电阻试试

网友B:
这种问题跟很多因素有关?干扰问题,通讯距离问题, 波特率是不是太高,程序问题,通讯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PLC是通过BD板和变频器通讯的,怀疑你的信号线的GND线没接好,试一下换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