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接线方式

楼主(2021-01-15):
我要测试电机和控制器的好话,,找不到说明书,如何接线,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上面写的很清楚:直流马达驱动器。。。。。。。
你的马达似乎不是直流马达?

网友B:
看那个接线图,是不是需要接个电位器调速?

网友C:
网上有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