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使用

楼主(2021-01-15):
请教下论坛大神,FX3U系列的IO模块是怎么组态到GX Works2里去的,和Q系列一样,按顺序排的?

网友A:
FX3U不需要组态也没有组态界面,地址直接按照8点(不足8点占用8点,例如FX3GA-60MT,X40~X43占用8点,后续输入模块地址从X50开始排布)接续即可

网友B:
按8进制依次往后排,不能指定;也不用组态;

网友C:
不用组态,FX5U组态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不需要组态也没有组态界面,地址直接按照8点(不足8点占用8点,例如FX3GA-60MT,X40~X43占用8点,后续输入模块地址从X50开始排布)接续即可
奥,刚接触,找了半天没找到,也就是和编程和图纸对起来,直接下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8进制依次往后排,不能指定;也不用组态;
虽然很简单,就是没人讲,可能太简单了吧

网友D:
即插即用

网友A:
西门子200系列、三菱FX3**以及以下系列、欧姆龙CP**系列等等小型PLC,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设置的(三菱CC-LINK、OMRON的D-Net总线模块通常是设置一下)

网友E:
习惯西门子plc方法了。

网友F:
高手编程搞多了,简单的问题反而困惑了。

网友G:
松下plc的话,最后一个扩展要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