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6):
变频器频繁切换高低速!频繁切换启停!
如题,想请教一下,两种控制方式会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造成变频器使用寿命减少?

变频器4kw ,电机2.2kw

网友A:
能有什么影响!工艺优先!制动电阻安装一个!

网友B:
只要你加减速时间足够采用变频电机,问题不大……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D:
频繁启动,电机电流比较大,考虑强制扇热,使用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E:
这都不是问题。高低速切换,启停操作,频繁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操作过程动态的变化,电机电流不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只要保证这个,长期连续的操作和转换,都是允许的。保证电机的强迫风冷却即可。最怕的是,操作转换过程,电机电流很大,超过额定值,这就会导致频繁操作下,电机过载造成热积累。使电机过热烧毁。

那么,如何保证电机电流始终在频繁的动态过程,电机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机电流以内呢?很简单,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设置好电机的截止电流参数,等于电机额定电流即可,如果是其他品牌的变频器,如果该变频器没有过载电流倍数的参数,那就通过设置适当的加减速斜坡时间,以保证电机动态过程电流限制。

网友F:
我有一个升降移载台,每分钟正反转4个往复,运行近10年了变频器没有坏——三菱A540,3.7KW变频器带3KW电机,升降运行

网友G:
我们公司有十几台织毛衣的横机,快的时候一秒钟一次正反转,使用好多年了都没用问题。

网友H:
这个工况要优先考虑是电机承受能力,变频配置好刹车基本没压力,以前做纠偏机,加减速时间设置才半秒,变频运行没压力

网友I:
不行整成伺服呗.

网友J:
都有加减速时间。只要现场负载能够承受,变频器就没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加减速时间足够采用变频电机,问题不大……
怎么可能加减速时间增大,必须以工艺优先,专业一点好不好

网友L:
是不是应该给出参数要求呀,只说频繁高低启停,还好未有频繁换向
拿不定听9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加减速时间足够采用变频电机,问题不大……
怎么可能加减速时间增大,必须以工艺优先,专业一点好不好
工艺要求你加减速0.01秒你都能实现?看清楚我说的好吧:加减速时间足够,如果你不能满足工艺要求不考虑别的方案了?

网友M:
问题应该不大,曾经做过自动切割机往复运行,3.7千瓦变频器带功率3千瓦电机没问题。

网友N:
五楼说明已经非常详细!

网友O(2021-03-26):
回复 网友I:
怎么哪都有你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O:
混经验,年底换葵花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