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6):
要回炉了。今天用变频器220V2.2KW带一台电机遇到了点问题就拿回来测试。一看手上的电机,全是380三角形接法了。通电也是能转的,能带一定的负载。
突然就不理解380与220的关系了。我记得它们是成根号3倍的关系,但用起来好像有点模糊。
第一点,星形380V电机接成三角形后通上三相220V电是不是电机功率不变?电机所有差参不变只是电流加大了?
第二点,额定电压为380的电机不改接法直接通上三相220V的电会怎么样?(我的印象是力矩只380V时的根号三分之一)。
第三点,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改三角形接法后通220V长期运行会有坏处吗?
第四点,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不改接法直接能220V电,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三相2.2kw电机上面标示的就是丫/△两种接法,星接使用电源为三相交流380V,角接使用电源为三相交流220V。仅供参考

网友B:
一般3kw以下电机本来就是运行的220V。380V接星形,线电压为220V。220V接三角形,线电压也是220V。

网友C:
我的砂轮机就是750瓦380V的密封电机(双出力轴,直接引出线3根,安全地线都没有需要另外拉线)

网友D:
第一点,星形380V电机接成三角形后通上三相220V电是不是电机功率不变?电机所有差参不变只是电流加大了?

是的,功率不变,既然功率不变电压降低,肯定电流就要增大。

第二点,额定电压为380的电机不改接法直接通上三相220V的电会怎么样?(我的印象是力矩只380V时的根号三分之一)

好像是的

第三点,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改三角形接法后通220V长期运行会有坏处吗?

没有什么坏处,

第四点,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不改接法直接能220V电,会有什么结果?

电机没力,可能会烧坏电机

网友E:
估计楼主迷惑原因来自星三角启动吧

网友F:
不用那么复杂的去理解。
三相马达绕组,星接和角接的根本区别,就是:
星接线圈多了,电阻大了。
角接线圈少了,电阻小了。
对应的,线圈多了,电阻大了,就要接高电压;线圈少了,电阻小了,就要接低电压。

线圈多了接低电压,就是马达不够力;线圈少了接高电压,就是线圈受不了冒烟烧毁。

网友G:
就老老实实的按对应接法的电压输入就行了;

楼主(2021-03-01):
回复 网友D:
只有你真正的回答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学习一下原理,望版主赐教,

网友H:
国产电机一般3KW一下星接380V角接220V。3KW以上角接380V,星接6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