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6):
手上有个西门子S120运动控制单元,通讯不上,看一个师傅把内存闪存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A:
这个厉害了。

我测试RAM都是要焊接到板子上,需要写程序的。

网友B:
这个估计只能写程序读写数据来确认了

网友C:
估计是通病,不然的话,真要想知道RAM芯片芯片坏,是要花很大功夫的,如果说测试这个芯片,只能专门写一个测试程序,不停的写入和读出并校验数据。

楼主:
还要写程序,太高端了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TTL输出,检测底层系统启动信息,

网友E:
通讯问题,确定换的是数据片?有点绕啊

网友F:
存储芯片测试比较麻烦,你花费大力气去测试(吹焊下来-装上测试基座-通电运行-查看各种引脚的信号源电压值和示波器参数比对等等),维修行业不是实验室研发环境,讲究短平快,直接代换一颗OK存储芯片通电试机OK立马收钱入账。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有的编程器带有RAM测试功能。

网友H:
应该是有程序的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