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6):
这两个模块就是后缀差了mb两个字,不知道有啥区别?
fx3u-485adp也能modbus通讯

网友A:
带-MB的支持MODBUS通讯,其它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带mb的也能做modbus从站,也能做主站,也能用adprw指令,感觉跟带mb的没啥区别呢

网友B:
前面的模块已停产,用后面带MB的替代,后面的功能多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带mb的也能做modbus从站,也能做主站,也能用adprw指令,感觉跟带mb的没啥区别呢

应该不行吧

网友D:
不带MB的要用RS  指令 自己写
带MB的 可以用ADPRW
这个不用自己写校验啥的

楼主:
用的这个模块,用的指令也是adprw
能通讯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带mb的也能做modbus从站,也能做主站,也能用adprw指令,感觉跟带mb的没啥区别呢
能用ADPRW指令而且还能通讯上,那估计是里面线路板是MB的,换了个不带MB的外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带mb的也能做modbus从站,也能做主站,也能用adprw指令,感觉跟带mb的没啥区别呢
不带MB的只能RS或者RS2指令实现Modbu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可能

会不会是别人故意换了外壳的,到时照这个买回来程序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