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6):
L,N的控制采用的是漏电空开,结果是因为采购错误造成的,先用着吧

压力传感器传感器4-20Am

变频器输入电流是0-20Am,照样用
设备厂家报价。含税总价4557元,变频器是还巨联,国内品牌,但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改成英威腾变频器,自己做

网友A:
英威腾的输入模拟量有个上限、下限对应设定的,更改一下下限值就可以了。

网友B:
恒压供水现在是标准应用了,直接网上买现成就可以了

网友C:
LZ那个电源看着真不顺眼,弄个导轨安装型式的多好,看着也舒服。顺便问下LZ你都设置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