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6):
  软件由java语言编写,为免费软件。如果不能运行请先安装java虚拟机软件。修改例程快速建立工程,只需5分钟即可读到设备数据。
软件由图型、IO库、软件设置、历史数据、定时五个界面组成。图型界面为主界面,显示各工控设备的图标、状态、数值、报警等信息。IO库界面是工控设备的ID号,寄存器,报警数值,定时等的设定界面。软件设置是颜色,字体,串口参数等的公共数据设定界面。历史记录为曲线查看记录数据界面。定时功能界面须要特定下位机设备支持。
技术参数:
软件只支持modbus(rut)协议,支持1个串口(RS458\RS232)波特率等串口参数可设定。一屏界面可显示300个图标、300个开关、300个数据(文本)标识,支持动态gif图、静态png图。

应用:
支持RS458\RS232,modbus(rut) 协议设备都可用此软件组网,通过软件显示在电脑主机,实现集中显示、控制、数据记录等功能。

2021.1.16更新为升级版2.0.2

1、优化界面
2、提高读写速度
3、修正已知错误
4、修正64位不可用错误

win7、win10  32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W7DTvP8zBLf5gN-N6BkMw
提取码:v25n

win7、win10  64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76EfgS7ZFh5bpxqdjUKgA
提取码:qe0p

java虚拟机(32、6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35bKDklNmTb92xXS925wA
提取码:f3gz

楼主:
2021.1.24更新 2.0.2d

1、修正01功能码读下位机错误

win7、win10  32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Hg1K5ms25lCgEtSS--TXQ
提取码:2vk4

win7、win10  64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2Ptl9qHEfOFAZhg9gdEpQ
提取码:etp1

java虚拟机(32、6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jrwTjjFVgAQrvy1Qsaedg
提取码:6jek

网友A:
做这个的强大,现在C#上位机较多,java的第一次见公开的。

网友B(2021-03-18):
楼主链接已挂,可否再更新下链接,谢谢

楼主:
本版升极到2.1.4

1、优化菜单颜色可调。
2、处理03功能码连读错误。
3、完善在线定时功能(可用),用于定时开关,定时调频等。
4、完善帮助文档,已包括所有功能的说明。
5、修复已知错误。

32位、64位 百度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dP3xb970pVP-gZ9kyP5nA
提取码:kuc8

楼主(2021-06-11):
软件只支持modbus(rtu)协议,为免费软件。软件特点,结构简单,学习快,全局只有三类控件。修改例程快速建立工程,只需5分钟即可。软件由图型、IO库、软件设置、历史数据、定时五个界面组成。界面控件由开关、字符(数字)、图标三种控制组成。变量设定由IO库表格设置,对应的下位机寄存器查看简单快捷,修改方便。界面控件编辑功能多样,追求高效,30分钟完成一屏图标编辑显示。
技术参数:
   modbus(rtu)协议,支持1个串口(RS458\RS232)波特率等串口参数可设定。一屏界面可显示300个图标、300个开关、300个数据(文本)标识,支持动态gif图、静态png图。自定义图标等功能。
应用:
     modbus(rut) 协议设备可用此软件组网,实现集中显示、控制、数据记录、定时、历史数据查找等功能。

本版升极到2.1.5
1、修复串口延时调节过大,控制离线问题。
2、优化历史查找时间不准确问题。
3、修复已知错误。

32位、64位 百度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yESxYanY5I0FvZnLs4-vQ

提取码:hyso

网友C:
lz,怎么安装啊...不会安装

楼主:
先看WIN系统是多少位,安装对应32位或64位虚拟机,完成后找到对应的软件文件夹打开软件。(软件是绿色版,直接打开)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哪个是软件文件夹?

网友C:
回复 楼主:
虚拟机已经安装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装虚拟机后,可直接运行Tansen2.1.5.jar.文件。如果打开是压缩软件,要取消压缩软件与jar文件的关联。或选择打开方式,在C盘的java安装文件夹找到javaws.jar文件打开。可以加 QQ343366680 技术支持。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取消关联后成这样了
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