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6):
串口通讯接口和协议正解
近来多次有客户朋友问我 李工 我有一根...线为何连不上PLC 仔细了解后发觉好多人对通讯接口概念模糊 接口和协议概念混淆。
近来正好有时间、便想整理一下相关知识、以便后来者少走弯路、如有不对之处欢迎指正。
一、什么是串口通讯?
设备1和设备2之间,通过数据信号线、地线等,按位进行传输数据的一种通讯方式。
串口是一种接口标准,它规定了接口的电气标准,简略的说就是双方通讯需要几根线 用多高的电压代表0多高的电压代表1.所有的传输数据要靠硬件接口来收发 相当于邮递员。
例如:我们使用HMI时选的HMI  COM口 有的硬件电路是232 有的是485 但实际只有一个DB9插头 它们分别接不通的针脚  所以说不是插头能对上就可以通讯的
没有规定接口插件电缆以及使用的协议。
串行接口的电气标准 有哪些 它们又是什么意思?
TTL RS232  RS485 RS422
参考链接:
https://blog.csdn.net/wei348144881/article/details/109114842
串行接口是硬件  当硬件检测到通讯开始后 内部马上开启定时器(波特率)每隔一段时间检测一下通讯线路上的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然后存储起来,最后传输给接收设备。
1.TTL:+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
数字电路中,由TTL电子元器件组成电路的电平是个电压范围,规定: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
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
常用于单片机通讯下载程序  现在基本很少见了
2.RS232:
 逻辑1为-5~-15V的电压
 逻辑0为5~15V的电压
这个想必大家都经常用到经常听到
3.RS485:
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
负电平在-2~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
4.RS-422 的电气性能与RS-485完全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RS-422 有4 根信号线:两根发送、两根接收。由于RS-422 的收与发是分开的所以可以同时收和发(全双工),也正因为全双工要求收发要有单独的信道,所以RS-422适用于两个站之间通信,星型网、环网,不可用于总线网;RS-485 只有2 根信号线,所以只能工作在半双工模式,常用于总线网。
串口通信协议
什么是协议?有哪些?
协议就是双方设备约定好的一种表达方式。

Modbus  CAN CANOPEN  PROFIBUS   PPI  MPI 三菱  .....
例如:modbus协议

双方从 起始字符  后开始通讯 每个字符(字节)起始位是“0”、停止位是“1”(也有两个或者1?1/2停止位的),中间是7/8位数据,几乎所有串行通信的字节结构都是这个格式。通常在设置好通讯方式后,字节结构由设备(硬件)自动完成  再由结束字符  判断结束
接受设备  把串口硬件电路接收来的数据按以上规则 分离出来  我们就明白了这次通讯的含义了、如上:前8位(二进制换算) 是站号   再后边8表示 读写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