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私服

楼主(2021-01-16):
今天碰到一个情况,给松下私服两三次运行指令后自己小幅转动,一会驱动器一会报过载,这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带负载了没有呢?

楼主:
没有,空载的

网友A:
有没有设置过参数?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初始化,再运行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检测一下测速线吧,电机一般很耐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程序有问题?

楼主:
系统不正常了,把备份重新倒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