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没想到吧

楼主(2021-01-16):
这么一个小指示灯    耗电量没比电褥子低档时少多少  而且电褥子低档使用一般在百分之95以上
限流电阻都能把调温开关体烤变色

不用看 全国所有不论多少钱的都这样

改动后照亮不误  类似情况处理无数了

网友A:
这么一个小指示灯    耗电量没比电褥子低档时少多少  ?表情咋得出的结论?led指示灯电流也就10ma左右吧?另外是咋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个小指示灯    耗电量没比电褥子低档时少多少  ?表情咋得出的结论?led指示灯电流也就10ma左右吧?另外是咋改动的?
实测    什么是实测?

网友B:
印象中,电热毯的低档是通过二极管半波整流从而降低功率,一个发光管电流才几个MA,消耗功率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实测得靠数据说话!再次仔细看了帖子既没看到实测二字,又没看到任何数据呀?

网友C:
这指示灯不至于消耗这么大吧?

网友D:
除了没看到测量方式测量数据更没看到改动啥

网友E:
楼主弄个具体数据看看啊

楼主:
很简单的问题 看到电阻的状况和被烤变色的开关罩体 就不难看出原因了 这些问题见的太多了 另外在线无法测量具体数值  想知道 自己测一下  80多K220v电流大到底是几十毫安  并不是几毫安

网友F:
目前设计人员都是给LED发光二极管电流限制3~5mA,按照最大5mA计算(电阻降压功率因数按照1计算),耗电1.1W。
电热毯通常30W~120W,按照最低30W计算,低功率档是二极管半波处理,近似认为1/2功率15W,楼主自己说1.1W与15W区别吧

网友G:
用万用表或者钳表测一下电流

网友H:
  通常LED指示灯工作电流是小于5mA的, 但由于其是接在交流电路中, 因此在正、负半周内都有电流通过,所以限流电阻易发热,如通过5mA的电流,则功耗约为1100mW(忽略功率因数),其功耗还是有点大的,要降低功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限流电路中串入一只1N4007,就可大大降低功耗,要注意的是1N4007的负极与LED的正极相连。

网友I:
从安全角度说,电褥子取暖,不是很安全呀。尽管电流不大,但电压很高呀。如果从电源端就把它变成隔离的24V电压,估计就安全了,但成本也会很高。还是慎用为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问题 看到电阻的状况和被烤变色的开关罩体 就不难看出原因了 这些问题见的太多了 另外在线无法测量具体数值  想知道 自己测一下  80多K220v电流大到底是几十毫安  并不是几毫安

你又知道“80多K220v”状态下,电阻的消耗功率又是多少呢?

你又知道半波整流后,叠加在电阻上的谐波电流又会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问题 看到电阻的状况和被烤变色的开关罩体 就不难看出原因了 这些问题见的太多了 另外在线无法测量具体数值  想知道 自己测一下  80多K220v电流大到底是几十毫安  并不是几毫安

你又知道“80多K220v”状态下,电阻的消耗功率又是多少呢?

你又知道半波整流后,叠加在电阻上的谐波电流又会是多少呢?
你要是知道 就给大家讲一讲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仔细看好了  80多K电阻220v耗电1.1瓦咋得来的

网友K:
电阻瓦数是确定的  不是1/4就是1/8    纯阻性负载   P=UI自己算

网友D:
哈哈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看了后边的回复,显然没有实测过
80多k的电阻即便不考虑发光二极管的单相导通简单计算也就0.00275
所以会出现塑壳变色是散热空间不够没有控温功能。
说到控温这种廉价电热毯是禁止长时间通电的,要买就买带控温功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通常LED指示灯工作电流是小于5mA的, 但由于其是接在交流电路中, 因此在正、负半周内都有电流通过,所以限流电阻易发热,如通过5mA的电流,则功耗约为1100mW(忽略功率因数),其功耗还是有点大的,要降低功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限流电路中串入一只1N4007,就可大大降低功耗,要注意的是1N4007的负极与LED的正极相连。
发光二极管在负半周也有电流通过?有也很小吧,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验检测。

楼主:
实测一下再来论坛

网友L:
期待各位老板的测试数据!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发光二极管不是整流管,发光二极管工作于交流电路,在负半周时是处于反向软击穿状态,只是反向电流很小不会造成损坏。因此,发光二极管在负半周是否有电流通过,用示波器观察限流电阻上的波形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光二极管不是整流管,发光二极管工作于交流电路,在负半周时是处于反向软击穿状态,只是反向电流很小不会造成损坏。因此,发光二极管在负半周是否有电流通过,用示波器观察限流电阻上的波形就清楚了。
明天我去实验室测试一下  换下的电阻还在  十几年前就改过几次 记忆中好像接近30毫安

网友H:
回复 楼主:
80K的限流电阻不可能有30mA吧(除了电阻已有问题),应该如17楼说的是0.00275A,这样电阻上的耗散功率为0.605W左右,按道理应该选择1W功率的电阻。从照片上看该电阻的尺寸,估计其功率小于1/2W,不发热才怪。当然也可以把限流电阻值增大,如改为160K,电阻上的耗散功率仅为0.31W左右,用1/2W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发光二极管不是整流管,发光二极管工作于交流电路,在负半周时是处于反向软击穿状态,只是反向电流很小不会造成损坏。因此,发光二极管在负半周是否有电流通过,用示波器观察限流电阻上的波形就清楚了。
软击穿?还是漏电流?

网友M:
看半天也不知改了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发光二极管不是整流管,发光二极管工作于交流电路,在负半周时是处于反向软击穿状态,只是反向电流很小不会造成损坏。因此,发光二极管在负半周是否有电流通过,用示波器观察限流电阻上的波形就清楚了。
软击穿?还是漏电流?
应该是软击穿,其VI特性与稳压二极管相似,因此,曾有电子爱好者利用发光二极管来制作稳压电源,或者做中高频电路部分的偏置电路稳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要是知道 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是电工理论的基本知识,还需要我来讲一讲吗?

懂得欧姆定律吗?知道电阻串联电路的性质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M:
看半天也不知改了什么?

楼主是故弄玄虚,他其实就是换了一个大功率电阻。

网友N:
意料之中,超级版主又一项专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要是知道 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是电工理论的基本知识,还需要我来讲一讲吗?

懂得欧姆定律吗?知道电阻串联电路的性质吗?
你快给大家伙讲一讲 再不讲这一页就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M:
看半天也不知改了什么?

楼主是故弄玄虚,他其实就是换了一个大功率电阻。
我还以为你多明白  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