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cn

楼主(2021-01-16):
我有一个根线能不能做西门子200上传下载线用,这线有什么用,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转出来还需要RS232/RS485转换器或PC-PPI电缆;

网友B:
红线是USB转232用的。电脑需要安装驱动
用这两个组合理论上可以给西门子200CN下载

网友C:
只要485的针脚对头,这个可以用

网友A:
485转出来的A B接到PLC编程口的3\8 针脚上;

网友D:
usb转接器 还需要串口的PPI电缆

网友E:
就是485就行.西门家就是很会装,始终和别人标准不一样,再这样下去要被全球化淘汰,pn算是自救.

网友F:
你看这一套可以作为200的上传下载使用。
USB/RS232一般需要安装驱动,再配合RS232/RS485电缆线就可以替代200的PPI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