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6):
如附图,博途中多个线圈串联,为什么是这种写法,而不是线圈不是并联输出?

网友A:
。。。。。虽然也时不时的用博途做项目,但还真没这样写过。

         道行浅啊 !

网友B:
不光西门子可以这么用  AB GE等也可以  还是缺乏见识啊

网友C:
还没这样用过
这样用是不是前一个不输出完成输出,后一个就不会输出

网友D:
看来,不一样的太多了

网友E:
记得在西门子的1200plc程序里,见到过这样的写法。

网友F:
看来是要多逛论坛,长知识

网友G:
没用过,容易引起误会.

网友H:
这个输出软逻辑没有问题(需要底层编程软件支持,例如C语言输出对象就是每个元件一个空格即可连续写)
这个底层软件硬件输出层应该是C语言

网友I:
回复 网友B:
???这就见识缺乏了

网友J:
这样写有个好处,节省了程序行数。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与并联输出功能一样的
类似还有很多,系统允许就可以

网友L:
在step7时代不可以这样写,但在TIA平台这样写没问题的,编译也不报错,等效于线圈并联

网友M:
那么大的软件 还没有点特殊功能。那也说不过去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C:
当然不是,同一个扫描周期后,同时刷新输出映像区。
这样的写法是OK的,和并列的写法效果相同,但要保证中间没有其它触点。

网友O:
我之前也不知道这种写法,后来看别人的程序这么用过,就是单纯的省了几行,我个人感觉并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网友P:
这样的写法没试过,可以试一下看看!

网友Q:
头一次见。

网友R:
西门子好象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