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问这种绝对值编码器有替代方案吗?(20210119)

楼主(2021-01-16):
这是一款老的nemicon内密控的编码器,在官网上查不到,问了很多代理商也说没见过,所以查不到具体的脉冲 电压信息,请问强大的网友,如果要找替代方案,如何,谢谢!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因为附件图片没有上传成功,浪费了大家的表情,希望这次图片上传成功.
第一张是编码器的图片,外尺寸是64*64mm,轴的直径是6mm,长是20mm
第二张是连接的端子图
第三张是配套的伺服控制器
第四张是伺服电机
如要其他信息,请吩咐,谢谢!

网友A:
啥信息都没有你何谈代替!

网友B:
外壳上真没有标牌信息?

网友C:
等于没说

网友B:
看图,这编码器不像安装在电机上啊,有点费力

网友D:
看标签再结合内密控的资料,这款应该是4096分辨率并行二进制码输出的

网友E:
如果确定是二进制就好办些
再确定是npn pnp
剩下就是数据位的问题了

网友F:
不可能有12位:电源线2根、数据线12根(12位编码器就是12根),还有一根圈记,插头才12根线就算圈记线不接顶多是10位(分辨率1024,变化值0~1023)

楼主:
是东洋toyo全电动注塑机上的外置绝对值编码机,用来反馈射胶位置的

网友G(2021-02-16):
回复 楼主:
你说明书和实际型号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