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物体检测

楼主(2021-01-16):
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传感器适用于1-3mm透明物体,类似钻石的锥形体的计数或者检测的,速度快,稳定的,希望能1分钟6000个,误差在千分之一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玻璃球,装饰品

网友A:
可以考虑以对射式光电开关折射的形式检测:没有产品,光线直通,有产品,光线被折射掉,检测不到就计数一次,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这种方式我之前应用过,但是这次计数的速度要求快,产品很小,产品姿势不固定,这种方式能否稳定运行,没测试过

网友B:
如果产品本身不规则也就算了,规则的产品还随意堆放过流水线来计数?甚至七个八个瓶子堆成小山一样来通过传感器区域来计数?必须使用带有纠正装置来形成排列整齐的运动流水输送线,来确保流水线作业的准确率。

网友A:
材料进入流水线之前,要有个导轨排队装置

网友C:
超声波或者激光红外检测应该可以,可以根据灵敏度数值取合适的结果

网友D:
产品小到什么程度,快到什么级别都不说咋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收到样品,最小的1mm左右,类似钻石的锥形体,1分钟能6000个,误差千分之一

网友E:
建议楼主找一下基恩士,他们会带样品上门测试的,测试ok你可以再购买

网友F:
先分类,再按重量求数量,怎么样?

网友D:
看一下你在用产品资料是否能满足你提出来的要求,据我所知光纤类能满足

网友G:
这个精度要求,普通的光电检测有压力,考虑一下光纤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收到样品,最小的1mm左右,类似钻石的锥形体,1分钟能6000个,误差千分之一
上振动筛排列,然后用对射型的光纤放大器。流水线的所有问题,基本上自动化行业都能给出解决方案,只是成本高低的取舍而已。

网友H:
够呛,基恩士的光纤或者光电估计也很难达到这个误差

网友I:
楼上说得对,可以叫基恩士过来看看

网友J:
这个不是什么传感器的问题了,而是先解决如何分离开,然后再检测数量,每个产品必须要有一定的间距,然后再说检测,如果一个连一个,这就成为了一个整体,整体的东西,你怎么去读数?
也可以这样做,利用高精密的称重传感器,用称重的方式来检测。

网友K:
上次基en士到我们这推传感器,你可以去他们那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哪个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J:
1mm的产品质量很轻,最后出来的数量误差可能比计数还高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分离这个,我们有3中方案,目前就是卡在如果保证高速情况下的稳定计数,1mm的透明产品,在经过传感器的时间非常短,而且还是光线会透过产品,影响传感器的判断

网友D:
你能控制它按规律通过就不是问题
1mm+1mm,6000/60s=100/S 10ms/个
10ms通过一个,目标1mm,透明物体,这样的检测传感器还是很好找的
比如欧姆龙的(E3X-HD/E32-ZT21),E3X-DAT□-S/E32-HB04(通过计数器)

恐怕不是检测的问题,接收计数就没有考虑一下?

网友K:
回复 楼主:
具体型号你的和基恩士那边沟通下,他们会为你选出你要的那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看过,应该是检测非透明物体的,透明物体行不行不好说

网友D:
回复 楼主:
肉眼容易分辨出来吗?
做过玻璃,塑料膜检测,我的经验是示教时数值有明显变化就可以
HB04是新东西没用过,只因说它有计数器

有个问题,这么小的工件如何让它这么快通过,还要不跑偏,还得能分出甲乙丙

可否上个物体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有用过光纤的经验,也知道,光点除非加聚焦头,不然大部分光点本身的直径大与现有的1mm的产品,还没算上这个产品的透明程度。
现在是有办法将产品分列,但是产品移动的速度还没有达到很快的速度。
国外的传感器品牌我也看了不少,目前只知道右欧姆龙有这种匹配程度这个高的传感器,但也是针对非透明材料,国内的也有人在做,但是由于其传感器只能检测最少1.5mm,所以不能保证准确率,只有他们技术再去修改。
基恩士那边也有推荐了产品,看资料,感觉应该可以满足要求,目前就等基恩士那过来试

网友D:
要不要聚光头与用途,所选光纤等都有关系,一对聚光头比一套检测价格还贵,是不是可以换另一种光解决?
E32-ZT21光轴直径0.5mm,就没有必要在加聚光了
检测速度主要在放大器,HD的检测时间250μs*2(出厂设定),最快50μs*2,标准1ms*2

能不能检测透明物,一般资料恐怕都不讲,直接说检测透明物的你这个又不能用(物体太小)
在官网问答里找到的答案,关键在受光量阈值设定

分享小经验,肉眼能看出来的就没问题,肉眼看不出来的,检测探头不要垂直安装,倾斜一个角度
当然你没给几何尺寸,是否可以倾斜检测,自己掂量

是检测不准还是计数不准,可以用一个专用计数器做对比。
还要考虑工装设备的情况,有时候一个问题的出现可能牵扯多方因素。

要不牺牲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昨天也在考虑是不是把传感器倾斜可以解决产品太小的问题,如果这种光纤是光幕类型的那种就更好了
如果用PLC来计数的,用高数计数器,有没有什么办法保证计数的准确度

网友D:
第二种就是光幕类型,但你这个可能用不了,因为你的产品可能不是贯通过。
Plc高速计数到个能做到吗?没成功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您的经验看来,用什么方式计数比较好

网友D:
看工艺吧
如果就是要求正确计数,就上个计数器
要是带控制,打提前量,或用速度换精度,或提前减速

网友L:
问一下激光粒度分析仪厂家,他们或许能解决你的这类问题,干法,108通道以上的。

网友M:
对射光电即可

网友N:
就是光的衍射原理,有透明物体遮挡和没有物体空气直接照射,光路是否被折射。光电传感器发射与接收即可。

网友D:
抛开这么小的物体,普通光电开关还真不好使,数字化光电靠什么?

网友O:
这种产品看来很挑传感器

网友P:
感觉有点悬,透明的还不规则的~~还有计数方面的一些速度考虑,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Q:
可以选基恩士激光传感器LR系列(可以根据距离选择型号),透明物体也能检测。

网友R:
产品太小,而且是透明的,有点儿难度啊

网友S:
产品大小差异大的话,还是有点难。

筛选可能不只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物料队列的问题。

网友T(2021-03-18):
光纤放大器那种应该可行的吧?

神视的,可是调节光通量,不知道你那个透明状况可以满足不?

网友U(2022-03-07):
回复 网友D:
你想咋整就咋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