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7):
采用信捷XNET总线伺服做扭矩控制,给驱动器扭矩指令,输出扭矩能根据要求调节,但是伺服电机不转,怎么给定它的速度呢?

楼主:
电机一直处于静止状态。

楼主:
问题已解决,没有完全用扭矩控制。
伺服和CPL两侧均采用位置控制,先启动,然后再给扭矩控制指令即可。
可根据需要在运行中加入或切除扭矩控制指令。

网友A:
此问题直接咨询制造商即可。属于操作不熟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