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地学

楼主(2021-01-17):
  转入高压配电运行岗位三年了,头一次看到无功柜显示指示灯亮起,为什么各柜面板上配置的指示灯数量上有差异呢?它是按何种原理或规则来确定显示指示灯的个数量。请大家老师们指点一下有关无功补偿柜制作方面的一些常识。。

网友A:
个人理解,显示电容投入数量,这个你可以在控制器上看到的。

网友B:
基本上就是同步指示  颜色因人而异 没什么奥秘

网友C:
每个厂做的定义都不一样 你这个厂家连标签都没贴

网友D:
应该是指示的补偿电容投入的路数。

网友E:
上面应该还有电流表吧?投入的路数配合电流表可以判断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F:
你这个柜子也是巨神奇,啥标识都没有啊

网友G: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H:
电气补偿柜没见过实物!

网友I:
投入的数量。自动投入。

网友J:
无功补偿柜的指示灯一般都是白色,虽然不是强制标准,但行业里面很多厂家都这样做的,包括我们厂,至于你说的补偿柜灯的数量,那是和补偿柜的电容器回路有关的,一般回路越多灯越多,回路越多一般来说补偿的无功功率也越多

网友K:
无功补偿柜的指示灯就是指示电容器接触器启动的状态,亮了就是接触器吸合了

网友L:
上面一排颜色不一样应该是三相进出线指示灯

楼主:
回复 网友K:
解答正确,后来检修时才发现与接触器相关联的。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