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熟悉的

楼主(2021-01-17):
使用中 其中一台电操不好使

网友A:
还是西门子的,高大上呀

网友B:
先查线路,看看线路有没有故障,线路没问题在给分励和合闸线圈通上额定电压看看开关分合闸是否正常,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联系西门子厂家让他们来售后,后者把线圈发过来和厂家开视频,在厂家的指导下完成更换,

网友C:
看看试验位是否合闸。排除连锁条件。

网友D:
高压吧,建议有权限再操作吧!

网友E:
储能电机不到位还是合闸按钮不起作用?限位开关位置检查没?

网友F:
我以前修过这个高压真空接触器,其实不必怕高压,就是考虑合作小接触器如何吸合就行。西门子基本都带图纸,实在不行自己摸线路也不难,标识都很清楚规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修过这个高压真空接触器,其实不必怕高压,就是考虑合作小接触器如何吸合就行。西门子基本都带图纸,实在不行自己摸线路也不难,标识都很清楚规矩的。
主断 电操失灵  两个1250KVA全部商服及换热站不敢停电  怀疑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修过这个高压真空接触器,其实不必怕高压,就是考虑合作小接触器如何吸合就行。西门子基本都带图纸,实在不行自己摸线路也不难,标识都很清楚规矩的。
属于手车式高压柜 主断 电操失灵  两个1250KVA全部商服及换热站不敢停电  怀疑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没有

网友G:
不好使是什么问题?
不能合闸?还是其他问题?
这个只能顺藤摸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按动分合均没反应 有可能是操作电压问题

网友H:
这种开关一般都有储能装置的,可以分闸,也有手动分闸的功能,不好操作,一般有两种,联锁条件没有达到还有就是机械故障和电气故障

网友I:
公司一定不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