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7):
西门子编程买了北辰的编程口转以太网模块,当初昂贵的西门子编程电缆只用了USB给欧姆龙编程通信,当初3200大洋一根呢

楼主:
当初下载触摸屏、PLC都是那根,而且200、300、触摸屏全部兼容,当初还有一个电脑DP卡(曾经该卡价格是12.4K),现在都是丢在一边做垃圾——DP总线肯定是垃圾待遇了

网友A:
你终于说对了一次.

网友B:
那么贵一条呀!现在编程线,差不多白菜价

网友C:
我也有,3500,买贵了。北辰的也有,就200,300切换时要设置一下。

网友D:
这个性价比的品牌也就北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3500,买贵了。北辰的也有,就200,300切换时要设置一下。
这个,西门子产品目前销售商在42折~45折之间(官方指导表价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的差300块钱不奇怪啊,还有卖3800的呢!
不过我目前通通加装北辰的编程口转以太网,不玩专用数据线了

网友E:
所以现在好了,200smart直接网口了。一个普通网线搞定

网友F:
专用编程电缆时真的贵,我勒个去,所以没买也没用,现在都选网口的PLC

网友G:
是用来编程还是实际带设备用的?稳定性如何?一直想用这个头来改以前的DP通讯,但又有点担心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用来编程还是实际带设备用的?稳定性如何?一直想用这个头来改以前的DP通讯,但又有点担心稳定性。

这个用来做上位机通信完全可以,最起码TCP/IP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至于西门子专用协议我不敢确认,建议找北辰或者大连德嘉,这种产品目前我知道就是这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