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循环启动问题

楼主(2021-01-17):
单位广数980的钻铣床程序在自动状态按面板循环启动按钮没反应,【程序没有问题】按外接循环启动按钮也没反应,测量外接按钮动作后输入24V正常,拆系统面板,检查面板按钮正常,晕倒……查看系统参数,和另外一台对比,17号参数和正常那台一样,设置的是外接循环启动有效……这一时间想不出问题在哪里了,领导联系专业维修数控的,他说面板如果有问题,外接应该能启动的,叫我检查线按钮有没有问题……输入信号端口一共这么几根线我早检查过了,确定没有问题……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把参数修改一下,设置外接循环启动无效,关机重启,在面板上的循环启动按钮竟然能工作了,按外接的还是同样没用,然后把参数修改到外接循环启动启用,面板上的循环启动按钮就失效了……太奇怪了,我估计系统硬件哪里出了问题,现在把外接循环启动启用的参数关掉,在面板上的按钮先用着……

网友A:
观察下使用外部循环时plcX1.4有没有得到信号,就是灯亮了没。如果没亮就是外部电路问题。看说明书面板启动和外部循环启动的X输入点是不同的。由于不知道你PLC型号,如果用外部按钮试机时发现灯不亮,还觉得不能确认的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直接给PLC x1.4一个信号,灯亮,循环能用的话就能确认就是外部循环那部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下使用外部循环时plcX1.4有没有得到信号,就是灯亮了没。如果没亮就是外部电路问题。看说明书面板启动和外部循环启动的X输入点是不同的。由于不知道你PLC型号,如果用外部按钮试机时发现灯不亮,还觉得不能确认的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直接给PLC x1.4一个信号,灯亮,循环能用的话就能确认就是外部循环那部分电路的问题。
师傅说的是个方法,现在的关键是参数里设置外部循环启动信号有效导致面板上的按钮都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