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7):
松下松下FP-XH这个系列支持6轴的产品,普通IO点数多少?支持简易并列运行吗

网友A:
FP-XH 只有C60T是自带6轴的;
C30T C40T只有4轴的;
C14T为3轴;

网友B:
有几个脉冲输出口最大才20K,控制步进电机简单运动下估计是够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XHC60T是6轴100K

楼主:
我下载了松下FP-XH手册看看了,居然支持100KHz输出6轴——而且可以6轴插补!!
分别是:14点,3轴输出2轴插补,60点6轴输出6轴插补,大于14点小于60点的4轴输出4轴插补......
这个玩意实在性价比不错,同样价位的IDEC是4轴(不到1K),唯一不知道松下当前价位,毕竟还是上个世纪用过FP0、FP2H

网友D:
我来补充一下吧!现在FP-XH C60T东莞拿货好像是1450,最大IO好像384个点,插补好像有限制,没有记错的话,支持2组同时2轴插补,松下FP-XH在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最高,松下plc运动控制一块感觉特别方便,比三菱和欧姆龙用起来爽多了

网友E:
10年前的时候用过些松下的plc,做单相的高速计数,8路。一个plc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FP-CH C60T 支持6路100K,运动控制使用定位数据表,狠起来很方便,关键价格也便宜。

网友F:
不同的模块扩展点数也不同

网友G:
FP_XH-C60T 输入34,输出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