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7):
为什么D200 最终的实际运行脉冲数会这么大?错在哪里了?

网友A:
下面那图的数,是上面那图的数浮点4000的整数.
就是4000的浮点表达(机器存储)是01110101010(这是假设).当你用在浮点运算的指令里,就是显示4000.
那个整数的表达也是01110101010.当你用作整数运算时,显示的就是那个数.
所以浮点不能直接用作整数,一般有个转换.

网友B:
D200是浮点数   用DINT指令转换一下   再把转换后的整数传送到相对定位中

网友C:
哥们  有空一 起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