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7):
卷线轴是变频器控制的异步电机  排线轴是伺服电机 样子大概是这样...图片来自百度

不过我这边机构是竖着的  排线轴是上下运动   不过原理应该是差不太多的

先交代一下尺寸

卷线轴周长为  1560MM     宽度为350MM (宽度在HMI上是随意输入的)   线直径为27MM

目前方案
不考虑线速   即卷线轴每卷一圈  排线轴移动27MM

具体是这样做的:
算出1HZ下卷盘转速      可以得知每分转速(RPM)
用60除以每分钟转速     可以得知旋转一圈所需要的的时间
用排线的宽度除以线径   可以得知每圈排线数量 也就等于旋转圈数
旋转圈数乘以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可以得知  盘完这一卷所需要时间

以下举例
如果HMI输入5RPM
排线宽度输入162MM
线径直径输入27MM

60除以5等于12(每圈所用时间)
162除以27等于6(旋转总圈数)
12乘以6等于72 (缠完当前形成的总用时)

所以排线轴从零点到162MM所用速度就是72秒   到了162MM在切换方向

理论上想的没问题
但下午测试了下   忘记拍照了  缠出来大概是螺旋的
类似这种

是算法问题吗?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在网上搜了一圈  没有什么收获   所以来请教下各位老哥
万分感谢指点!

网友A:
理论上是没什么问题,测一下实际速度到底是多少

网友B:
建议装一个行程开关,每转一周触发一次,再结合你上面的逻辑,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再缜密的算法(虚拟),也会被现实打脸,这就是计划不如变化的原因,千算万算,不如现场算。
追求效率的,直接现场调解伺服速度吧,调出来整齐的就是工艺参数,这是很珍贵的数据。要是真有耐心去算去调,去研究为啥自己研发的算法和实际工况有差异,那就一边算一边调,慢慢的研发,找出数据差异(偏移)规律,自己算出偏差系数,得出修正公式。

网友D:
绕线机的放大版本啊,做喇叭的工厂那个是小型的原理一样,可以参考一下变频器的摆频功能

网友E:
你这个效果不是挺好的吗 ?
是嫌间距大了吗 ?
那可以把排线机的速度调慢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