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8):
(1)所有模板包括电源、DPU和I/O模块均可在工作状态下带电热插拔,带电热插拔不能影响系统的运行,增强系统的可维护性。(2)为保证系统的协调统一性及备件的可维护性,本地站和远程I/O站的底板应采用同系列规格的底板,所有的DI、AI、DO、AO、PS须采用和DPU对应的同一档次系列的模块。所有I/O模板的配置及编址通过软件实现,无跳线及DIP开关,能做到任意模块任意槽任何模板包括电源和DPU模板均可安装在底板的任意槽位,增强灵活性。

各位大神,这个是西门子s7-1200项目,请问下这两条怎么实现?DPU是什么了?
第一条中,可以随便热插拔还不影响运行怎么实现?
第二条中的槽位任意换怎么实现?
在线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所有模板包括电源、DPU和I/O模块均可在工作状态下带电热插拔,带电热插拔不能影响系统的运行,增强系统的可维护性。(2)为保证系统的协调统一性及备件的可维护性,本地站和远程I/O站的底板应采用同系列规格的底板,所有的DI、AI、DO、AO、PS须采用和DPU对应的同一档次系列的模块。所有I/O模板的配置及编址通过软件实现,无跳线及DIP开关,能做到任意模块任意槽任何模板包括电源和DPU模板均可安装在底板的任意槽位,增强灵活性。

各位大神,这个是西门子s7-1200项目,请问下这两条怎么实现?DPU是什么了?
第一条中,可以随便热插拔还不影响运行怎么实现?
第二条中的槽位任意换怎么实现?
在线等呀

S7-1200做不到上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所有模板包括电源、DPU和I/O模块均可在工作状态下带电热插拔,带电热插拔不能影响系统的运行,增强系统的可维护性。(2)为保证系统的协调统一性及备件的可维护性,本地站和远程I/O站的底板应采用同系列规格的底板,所有的DI、AI、DO、AO、PS须采用和DPU对应的同一档次系列的模块。所有I/O模板的配置及编址通过软件实现,无跳线及DIP开关,能做到任意模块任意槽任何模板包括电源和DPU模板均可安装在底板的任意槽位,增强灵活性。

各位大神,这个是西门子s7-1200项目,请问下这两条怎么实现?DPU是什么了?
第一条中,可以随便热插拔还不影响运行怎么实现?
第二条中的槽位任意换怎么实现?
在线等呀

S7-1200做不到上述要求。

DPU是什么了?

第一条在线热插拔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所有模板包括电源、DPU和I/O模块均可在工作状态下带电热插拔,带电热插拔不能影响系统的运行,增强系统的可维护性。(2)为保证系统的协调统一性及备件的可维护性,本地站和远程I/O站的底板应采用同系列规格的底板,所有的DI、AI、DO、AO、PS须采用和DPU对应的同一档次系列的模块。所有I/O模板的配置及编址通过软件实现,无跳线及DIP开关,能做到任意模块任意槽任何模板包括电源和DPU模板均可安装在底板的任意槽位,增强灵活性。

各位大神,这个是西门子s7-1200项目,请问下这两条怎么实现?DPU是什么了?
第一条中,可以随便热插拔还不影响运行怎么实现?
第二条中的槽位任意换怎么实现?
在线等呀

S7-1200做不到上述要求。

DPU是什么了?

第一条在线热插拔可以实现吗?

网友B:
1200搞不了这玩意;
印象中AB可以带电插拔模块

网友C:
估计出这个技术要求的人就是个只知道点皮毛的半桶水

网友D:
热插拔,很多项目招标文件里有这个要求,就是抄的文档,尤其是市政项目啥的。

网友E:
奥迪的要求,奥拓的预算。
实际上小型机的扩展模块没必要热拔插,某个模块挂了的时候,估计主机也好不去哪里,CPU主机大概率跟着死机或者报警了,不断电重启不搞定。

网友F:
300 的模块好像有种底座是支持热插拔的
电源热插拔,目前还没用过电源是插针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所有模板包括电源、DPU和I/O模块均可在工作状态下带电热插拔,带电热插拔不能影响系统的运行,增强系统的可维护性。(2)为保证系统的协调统一性及备件的可维护性,本地站和远程I/O站的底板应采用同系列规格的底板,所有的DI、AI、DO、AO、PS须采用和DPU对应的同一档次系列的模块。所有I/O模板的配置及编址通过软件实现,无跳线及DIP开关,能做到任意模块任意槽任何模板包括电源和DPU模板均可安装在底板的任意槽位,增强灵活性。

各位大神,这个是西门子s7-1200项目,请问下这两条怎么实现?DPU是什么了?
第一条中,可以随便热插拔还不影响运行怎么实现?
第二条中的槽位任意换怎么实现?
在线等呀

S7-1200做不到上述要求。

DPU是什么了?

第一条在线热插拔可以实现吗?
DPU是采用模块化设计,具有通信功能的智能化远程IO单元。
你一套小型PLC控制系统工程,谈啥远程IO模块?能用上远程IO模块的,至少是中型机的工程了吧?一套小型机才几千块钱,一套中型机几万块钱,能比么?另外要实现系统的可维护性,中型机工程一般采用双机或者多机以上冗余设计,就是两套以上的PLC主机同时运行,一主一备,造价嘛,不用想了,六位数甚至7位数的预算都是必须的,记住这只是电气系统的造价。

网友G:
碰到过多次,设计院的抄作业没抄好,甲方不懂直接招标,投标方业务经理也是半吊子,最后中标方技术主管一看傻眼了,然后就是各种公关协调降低配置,只要达到功能就行。原来用过400带热插拔。

网友H:
一句话,问问项目方这样的PLC有面世的吗?--不论谁家也不论是否双机多机冗余

网友I:
西门子系列的plc均不支持热插拔。还是换别的厂家吧!

网友J(2022-03-03):
做两套相同的,维护时切换另一套运行,哈哈哈